请教,这种工件调头如何装夹

楼主(2017-04-22):
        外径40的铝件,长度60,一头端面攻M8丝孔。铝件要求高光,表面不能有任何花痕,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要求。  我先把外圆和端面螺孔加工好,切下来。调头加工另一端面时,用塑料车一个(40正0.05mm)的孔,把工件装到孔里,侧面用塑料螺丝顶紧。以为这样就不会刮花工件,端面加工好后,把工件拿下,发现外圆已经花了,无论我怎么轻力装夹,始终是有花痕。也试过用纸包着,外圆还是会搞花。请教大家,有什么好方法装夹呢?请有经验的同好赐教,谢谢。

网友: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毛料车出端面,点出顶针孔
伸出>60mm的料,车40外圆
最后切断60mm的长度
台转上以顶针孔位置打孔攻m8

不知道60mm的铝合金的刚度够不够,顶针孔的也是出于刚度考虑,
因为从来没操作过车床,只是看老师傅开的普车

网友A:
外圆刮花看看是不是平二序端面时铝削刮到工件了,刀具的选择和铝削的切除方向很重要的

网友(点评):
楼主这是C型套装夹的时候刮花的,不是加工

网友B:
包括另一头倒角、切断一次完成,用油(水)按产品。下车床后去尾刺。

网友(点评):
实心切断,切断面中心都有个尾巴,不上车床怎么去掉?

网友(点评):
小件手工很快的。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
悬臂装夹车外圆,端面,钻孔,攻丝,切断。

网友C:
无孔端,能不能开中心也。能开就好办了

网友D:
三爪用鋁车40.02孔,直接装夹工件,调整三爪的加紧力到能夹住即可。每次装夹一定要清理干净三爪

网友:
你在外圆上包一层薄橡胶试试

网友:
有段打个中心孔, 左端钻孔工螺纹, 然后做个螺杆,左端卡盘夹紧螺杆, 有段 尾座顶中心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圆刮花看看是不是平二序端面时铝削刮到工件了,刀具的选择和铝削的切除方向很重要的

是装夹的时候外圆碰到塑料刮花了,轻轻的摩擦一下都会花,感觉高光工件好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括另一头倒角、切断一次完成,用油(水)按产品。下车床后去尾刺。

不能这样加工,没有螺孔那个端面也要高光的,不能有半点痕迹

网友(点评):
有特殊要求,那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孔端,能不能开中心也。能开就好办了

无孔端不能打孔,要保持高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爪用鋁车40.02孔,直接装夹工件,调整三爪的加紧力到能夹住即可。每次装夹一定要清理干净三爪

这样装夹不行,我试过外圆根本不能夹的,就算夹具光洁度很好,弧度和工件一样,只要轻轻夹一下就花了

网友(点评):
那你外圆放点余量再加工一次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装夹很快,反螺母

网友:
1.夹套改成聚四氟乙烯材质的;2.考虑外圆研磨抛光消除划痕

网友:
那就不要夹外圆,用M8的螺丝拉紧工件,外圆用电木定一下位,平端面切削力又不大,无所谓的。
..............

网友:
利用8mm的螺纹孔固定  车另一端面

网友:
楼主你可以用铜皮包夹试试,我们以前车铝辊面光洁度要1.6,两端还得车轴承孔,同样的光洁度还需保证同轴度,当时在现场就是看到他们数车用铜皮包夹的。

网友:
设计工装,借用螺纹孔做工艺孔与之连接,最后车外圆40

网友:
最后外圆40上磨床

网友:
用磨的方法加工另一端面,做个夹具,夹紧工件,工件是不动的,这样工件就不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