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异形孔向导做大螺纹?怎样在工程图中实现国标的大螺纹?

楼主(2017-04-22):
        如题,有M200乘6的内、外大螺纹,我该怎样做才会出标准的工程图?异形孔向导做螺纹很好用,只是它没有这么大的螺纹,不知是否可手动添加?对于外螺纹,我尝试用装饰螺纹线,但没有复符合螺距的。对于内螺纹,我尝试用异形孔向导中的螺纹线功能,但无法在工程图中生成国标螺纹视图。请问一下,大家对于这种SW本身未带的大螺纹是怎样出工程图的?
        谢谢!

网友A:
搜索solidworks帮助文件的“手动定义标准”

网友(点评):
大侠,貌似我的2012版的SW帮助里没有“手动定义标准”这个字段,请您仔细解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是选项里的文档属性定义么?没见到相关的词条

楼主:
谢谢回复!有些复杂滴说。先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复杂什么,简单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solidworks帮助文件的“手动定义标准”

谢谢回复!有些复杂滴说。先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外螺纹用直径200绘制圆柱,用小径尺寸表示装饰螺纹线尺寸,小数点后忽略不计;内螺纹底孔用小径尺寸建模,小数点忽略不计,装饰螺纹线尺寸用直径200表示,螺距手动输入

楼主:
@工人师_OgIOQ
真汗啊,原来我一直用错了装饰螺纹线。以为它是装饰的就只是随便输入一个数!谢谢谢谢!

网友(点评):
LZ最后是如何完美解决的呢?小弟愚钝,看了前辈们的指导还是没整明白,请您赐教!!!

楼主:
哦就是照 工人师_OgIOQ 所讲,在注释?中的装饰螺纹线中操作。200*6的螺纹,小径为200-6=194,则输入那个参考直径194即可。随便输入一个螺纹长度。出工程图时会有螺纹线。只是注解要自己来标注。未能向异形孔向导那样自动标注。魍者归来 说的也许是直接自定义异形孔的尺寸,感觉挺复杂的还没参透。。。借花献佛,不知是否能帮助 行_知_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