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车床内孔刀(包括内螺纹刀、内槽刀)的一些想法

楼主(2017-04-22):
         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根据我们使用的机床一般使用到的外圆刀和割刀一般20方、25方和32方的,不用对刀尖高度的,装上对下刀就可以了,但是内孔刀每次都要对刀尖高度,有点费时间,为什么刀具厂家不设计一种一种内孔刀杆不用对对尖高度,像外圆刀和割刀一样装上就可以了?像有的小刀杆,比如20以下的,那么细的刀杆压上两个螺丝感觉没什么刚性,我不懂刀具,不明白为什么这内孔刀为什么不能和外圆刀一样刀尖设计在主轴中心一样高呢,还有小刀杆可以把前面比如刀杆直径的3倍长度做成刀杆的直径,后面压在刀架上的部分可以做成方的方便我们装刀(像普车用的刀一样),如果要做长孔再把刀杆普车车下或者磨掉,真希望能用上装上就可以对刀的镗刀。

网友:
那是因为没有购买和刀杆匹配的变径套

网友:
也请是市场小无利可图吧

网友:
你用的普车吧?
数控车床除了制造有问题,撞机后变化,本身设计与国际Iso刀柄是匹配好中心高,无需太多干预。
方刀架的内孔车刀杆也有四方的,请查阅株钻样本车刀的最后部分。

网友A:
很多时候,要看清环境,了解自身不足与优势,自力更生。
2012年,我配置给机修车工的直径十二毫米防震内孔车刀杆,车工自己做了个刀夹装刀杆,被我鄙视(设计和制造都不良),但还是用了很久。

网友:
普车数控车刀也可以不用对中心高!

但如果你是磨制的手工刀那是没办法必须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要看清环境,了解自身不足与优势,自力更生。
2012年,我配置给机修车工的直径十二毫米防震内孔 ...

作为刀具版块版主,你的回复还不如其它网友有诚意,没必要居高临下的,小厂的条件有限,不是什么刀杆都给买的,我也想用山特的刀具刀片,可我不是老板,我老板也买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刀具版块版主,你的回复还不如其它网友有诚意,没必要居高临下的,小厂的条件有限,不是什么刀杆都给 ...

很有意思的回复。

网友(2017-07-06):
内孔车刀是为数车设计的

网友(2018-02-02):
车刀不是都有一个固定高么,好像16还是18,只要垫到差不多高就好了吧,数车直接用原配的装钻头的夹头加刀架就可以了,普车就要量咯,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