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V带传动可以去掉吗?

楼主(2017-04-22):
这里的V带传动可以去掉吗?

网友:
能去掉估计原设计也就去掉了。
去掉会牵扯出转速,扭矩的变化,多一级带传动也有其他优点,就这么个残图看不出个啥来。

网友:
即使减速比正确,作为成熟的设计,这V形带也要存在。

网友:
你这是什么设备?从图上来看,这样设计是利用了V型带的一个特点:当传动功率超过V型带的承受功率后V型带会打滑,保护其余重要的零件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