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示的端面槽用什么刀加工

楼主(2017-04-23):
       请教 图示中直径60深度37的面槽采用什么车刀加工? 想找一种可换刀片的成型刀具。与面槽相邻的未注尺寸处事毛坯铸造成型不需要加工。

网友:
做粉末冶金件可以不加工。

楼主:
毛坯比图示复杂,是铸造件。我只负责加工,常年有活

网友:
是未注公差吧?
还是车吧,不过这把刀要稍下点功夫。

楼主:
没有标注尺寸的地方不加工,加工直径60深度37的槽。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用什么成型车刀加工这个部位呀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端面槽刀,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转行了,很久没上!

楼主:
普通的端面操刀有干涉不能用

网友:
什么是普通的端面槽刀?你这有什么不普通的?

楼主:
端面槽刀长度不够,刀杆和工件有干涉

楼主:
刀头宽度不能大于4MM,要不会有干涉

网友:
有专门端面槽刀的刀柄啊,根据你槽的直径,刀柄也会有相应圆弧避免干涉。加工本身不难,就看你加工什么材料了

网友:
有卖专门的端面槽刀,刀体是顺着端面弧度的

网友A:
想起了以前自制过这么一把刀。
感觉应该可以申请专利,嗯,今年就报吧

网友:
我是外行了

网友:
这种工件适合用冷挤压成形

网友:
可以用小孔径镗刀,直径小于16MM,考虑刀具干涉,由于悬深过长,刀具刚性不足,容易发颤

网友:
只能成型刀干比较合适

网友:
先想办法把Φ36环形槽内孔车出来,Φ60深度37的台阶孔用内孔镗刀很容易就车出来了。

网友:
劝你不要做非标的!断削会有问题

网友:
直接换加工中心做吧。 车加工 你可以用模块式槽刀

网友:
咨询刀具厂家,看样本书上有没有,可能会有合适的;再一个还是找厂家定做刀具,但是略贵

网友:
量大可以订造刀具

网友:
你的这个很普通,特固克就有这样的刀具,不过很贵,你可以做非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起了以前自制过这么一把刀。
感觉应该可以申请专利,嗯,今年就报吧

大侠申请完了是否可以科普一下

网友:
楼主现在的问题是刀杆下方会与工件干涉吧?

网友:
论坛果然藏龙卧虎,如果材料合适,量大,可以考虑精铸或锻造毛坯,然后成型刀分两三刀,一次成型

网友(2018-07-16):
刀具问题找我吧,一站式方案解决!微信maidaoju
记得收藏哦,可以切磋技术问题噢

网友:
刀具选型与工艺一站式解决,机床问题也可以咨询我哦。欢迎添加WX号:maidaoju
可以一起切磋技术问题噢

网友:
车刀,自己磨下

网友:
株钻刀具的小松鼠系列,有端面槽刀,你可以看看,应该不干涉 QFFD2525LL-   系列的

网友(2019-03-25):
我们是生产铣刀、钻头、非标刀具厂家,有需要的可以联系微信:huachungao321   电话:13606142594
我们可以帮助客户解决技术上遇到的难题,也可以有针对性的设计非标准产品,帮助客户节约降本

网友(2022-03-30):
我们公司可以定制,可以微信13621559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