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站问题

楼主(2017-04-23):
通过工作压力,求出了需要单个液压缸功率4kw,流量18L/min,压力10Mpa,现在需要两个油缸,那请问液压站是怎么选择的?是要把上面数据简单想加吗?还有这里面两个油缸连接换向控制阀是否需要分流阀,可以用三通吗?还是液压站直接就可以定制了,自己已经想了很久了,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A:
楼主说的理不出头绪,想问楼主原理图出了没,有图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理不出头绪,想问楼主原理图出了没,有图上图。

只是应用,没有原理图选好油缸液压站就应该应用了

网友B:
是要把上面数据简单想加吗?是的
还有这里面两个油缸连接换向控制阀是否需要分流阀,可以用三通吗?这要年作用种控制系统布置。你的意思应该是独立控制的话,可以三通一通了事。
还是液压站直接就可以定制?也要这样同厂商写明技术条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把上面数据简单想加吗?是的
还有这里面两个油缸连接换向控制阀是否需要分流阀,可以用三通吗?这要年 ...

先谢谢啦!我咨询过一家做液压站的,他说压力一定,选4kw功率的就行,感觉不对,那油缸越多液压站就越小,所以犯糊度了,这样选8kw,40L/min,20Mpa就行了吗?还有这两个油缸行动一致,那三通是不是就不行了?

网友:
这样吧,我问细一点。

楼主两个油缸,是否同时工作同时上下的?

两个缸力量是否相同?

两个油缸的动作,有没有快慢速要求,比如快进→到位工进→保压→快退?

若有,快进,工进,快退时油缸的负载多大?保压需要多少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