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mm的不锈钢丝怎么焊接到1mm的钢管上呢?

楼主(2017-04-23):
求助:直径0.2mm的不锈钢丝怎么焊接到直径1mm的不锈钢毛细管上呢?

不锈钢丝最好缠绕在钢管上。焊丝能紧密贴合不锈钢毛细管。

求大神相助,用什么方法。淘宝如果有合适的机器最好能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瞎说一个,热熔行不行

网友:
见过焊接注射针管的视频

网友:
也许激光可以

网友(2017-05-23):
可以类似于焊接车刀那样吗?用铜焊上。啥要求?间距干嘛用的?

网友:
如果是自己DIY玩的,可以拿两节干电池。钢管接电池的+,铜丝接电池的-。然后钢管和铜丝一碰就能焊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