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关于成本核算的二次开发问题

楼主(2017-04-23):
    前段时间做了大项目,我负责机构设计,另外一个同事负责成本核算,貌似连经理对成本也把握不准,尤其是零件(外协)的费用核算不准。前前后后叫他核算了不下6遍成本(关键是还是大的项目,估计有六百多张图)---这些都是在3D结构稳定的情况下再核算成本,再签协议、报价之类的,他老人家搞了几遍也嫌烦,可是也没办法。。  上周2D图外发出去报价后才知道,自己的估计和外协的报价相差很大~~~,这哥们也是无语了。。。后来我就想,有没有基于SW的成本核算的二次开发插件呢?在网上找了一上午,貌似找到了一点点,贴出来给大家看看。图中的一段代码谁能帮忙解释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谁接触过类似的二次开发,我在想,要是能把这个做成一个好的插件,会给设计带来大大的方便(网上好像有类似的,貌似要收费)

楼主:
好多文章都是要收费的,我擦,PDF的都下不了,只能截屏,擦擦

网友:
solidworks从2012版开始自带成本核算功能,solidworks costing,当然solidworks版本越高,则costing成本核算功能更强大

网友:
solidworks本身就有这个模块,只是一般人很少接触到,包括零件和装配体,叫costing
只是需要自己做模版

网友A:
成本计算工具提供将制造特征与其成本相关联的模板。模板包括有关材料、机加工和劳动力成本等信息。在完成对制造特征的识别之后,成本计算对每个制造特征进行分类(例如,切割路径、折弯、孔和碾磨操作),并应用来自模板的正确信息,以便计算特定制造特征的成本。对所有特征的总成本进行制表,并显示最终的单位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计算工具提供将制造特征与其成本相关联的模板。模板包括有关材料、机加工和劳动力成本等信息。在完成对 ...

实际使用过吗?

网友(点评):
只做参考。

网友B:
有现成的 你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计算工具提供将制造特征与其成本相关联的模板。模板包括有关材料、机加工和劳动力成本等信息。在完成对 ...

试着做了一下,发现solidworks 2014版的里面没有公制的选项。。

网友(点评):
在选项里有公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 你不知道

好像有问题,做不了

网友(2020-04-10):
楼主现在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