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搅拌机里面的配件具体是什么?向大神求助

楼主(2017-04-23):
做毕设的时候卡住了,不懂这个零件要怎么表述,有要怎计算传动效率,算是齿轮吗?但是别人说是跟离合的原理相似。。。

就是这两个东西

网友A:
什么类型的搅拌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类型的搅拌机?

家用的搅拌机、料理机底部的底部的那个轮不懂怎么表述

网友:
零件命名,行业习惯、基本意思、主要特征明确、简明扼要就可以。
这个叫搅拌盘

楼主:
要计算传动效率,我在设计手册找不到相对应的东西

网友(2018-09-27):
这不是传动轮吗?

网友(2019-08-14):
完全看不懂

网友(2020-02-11):
传动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