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折弯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7-04-23):
一直不太清楚如何在SW中作出象这样折弯的一个钣金(如何设置折弯参数),就是在SW中作好这个图后,直接展开能下料,再自己折弯后能重现这个尺寸。材料Q235

网友:
从你的话语中,我感到你对钣金工艺都完全不懂,还谈用什么软件,先把钣金工艺弄懂再说吧

网友:
这个要根据钣金加工商的刀口倒角大小对应的折弯扣除系数了

网友:
我是内R取厚度的一半来记忆的。

网友:
当您在生成折弯时,您可以借助输入数值的方式,来指定一个明确的折弯系数或折弯扣除给任何一个钣金折弯。根据定义,折弯系数是折弯沿材料中性轴所测量的弧长。按照定义,折弯扣除为折弯系数与双倍外部逆转之间的差别。

网友:
首先要在SW里面的钣金模块建模,里面有默认的系数,工艺做展开的时候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折弯参数的。

网友:
每个软件都有折弯模块,可以很方便的设计钣金件的;建议楼主找相关视频培训学习

网友:
用钣金来画,把中间那一段设计成基本法兰,两边用边线法兰。就可以展开了。

网友:
折弯扣除

网友:
下一个SW的折弯系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