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2018 新改进.....

楼主(2017-04-23):
Inventor 2018 新改进---测量.....非常明晰,得点开大图才看得清....

网友A:
请教楼主:以前版本中能测量相衔接的几个草图线周长,现在还能实现吗?

网友B:
这界面好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以前版本中能测量相衔接的几个草图线周长,现在还能实现吗?

陈总 好!
您的问题我没有用到过, 不能答复, 对不起! 见笑了.

我是Autodesk PDS的使用者, Autodesk PDS功能已大 无边际 了, 我没用到的 功能 很多......望理解.  对 应用软件 的研究/教授等是全覆盖的理念, 与 实际使用中 完成 设计任务 现炒现卖 够用就行 的 实用主义 是不同的,  差距也是巨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界面好简洁。

很好用........

网友C:
现在才17年,Inventor 2018都已经出来了,可见软件更新换代的如此迅速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才17年,Inventor 2018都已经出来了,可见软件更新换代的如此迅速 ,

不是吧,Inventor一年一个版本,每年春季发布,一直是这样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总 好!
您的问题我没有用到过, 不能答复, 对不起! 见笑了.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才17年,Inventor 2018都已经出来了,可见软件更新换代的如此迅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