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自动化焊接防护

楼主(2017-04-23):
    需要给两台设备做全封闭式的防护.由于设备太大,所以对结构没什么好主意.一台xx 9.7m*5.6m*5.2m,一台设备尺寸;长xx11m*5.6m*6.8m.
想用类似厂房钢结构的样式,但是并不美观,铝合金门窗结构封闭性很好也很美观,但是强度不行.
   之前有做过高度不超过3米的焊接防护项目,但是没做过超过6米高的.请大神指点.

网友:
铝合金可以的,比这更大的我们也是用铝合金架构,顶部横跨台长可以用钢构,做下静力学模拟就知道了。

网友:
铝合金虽然质软,但是可以通过截面形状提高整体的刚度,建议楼主采用铝型材结构的骨架,尽量选规格大的,这样又能防腐蚀,又能减重抗震

网友:
钢架结构,然后面上用钢板折弯加强强度,就是比铝合金要沉

网友(点评):
我之前专门做钣金板的工作站,间隙和公差很难控制准确,重做率比较高,再说6米多高,钣金板作出来不太好看.

网友(2023-09-13):
太多了,直接上成品

网友:
钢结构 瓦楞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