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材料螺纹联接的螺纹牙强度校核

楼主(2017-04-23):
大家好!要做一个非标的螺纹,松连接。类似于起重吊钩的螺纹受力。螺纹为M100*4。原本该螺母为材料为H62,小弟需把他换成铸件,几个问题请教您,如能赐教不胜感谢!
1、铸钢Z270-500与QT600-3在使用力度上哪个一个更适合?二者的抗拉强度都是500-600.而小弟查了一下H62的抗拉强度为370。尺寸不变的情况下,Z270-500与QT600-3能否满足使用要求?螺纹强度是否只是和抗拉强度有关?
2、45钢抗拉强度也是600,它与QT600-3在使用力度上哪个更合适?毕竟小弟感觉铸件有些脆。但又不知怎样具体用数字来表达。
3、请问您是怎样来设计螺纹的?难不成每个都来计算?
4、同样长度的粗牙螺纹和细牙螺纹哪个更有力?似乎都一样,但直觉又感觉细牙的容易脱扣。。。
5、记得化学版手册中有螺旋传动中的梯形和矩形螺纹的强度计算,难道和普通螺纹不一样?

感谢您看完这些可能是很低级的问题!问题太多了,不敢再写了。如果能得到您的一点儿指点,不胜感激!
注:与下图略有不同的是,这次要改的是螺母。求的是螺纹牙受力而非螺栓受力。

网友:
楼主,你好:
      请参考致公出版社《机械设计计算》2-2螺旋传动的许用应力章节,另说明以下:
      1、常见的工具书中,不太讲螺栓的螺牙设计,通常为危险截面计算、根据载荷选型的比较多;借鉴螺旋传动计算倒是可以。
      2、至于选用粗牙还是细牙,请参照http://www.cmiw.cn/thread-251124-2-1.html

网友A:
楼上已解释很全面,我再增加几点:螺纹副抗挤压、抗剪切强度、抗弯曲强度、自锁性能、螺杆强度等等需要检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已解释很全面,我再增加几点:螺纹副抗挤压、抗剪切强度、抗弯曲强度、自锁性能、螺杆强度等等需要检核 ...

大侠可以仔细说说吗,这些校核都咋做的?

网友:
1.一般螺纹连接,只校核螺栓,螺母强度是可以略低于螺栓的
2.一般螺纹旋合长度大于0.8d后,正常失效形式是螺杆拉断,而不是螺纹副失效

网友(2020-05-19):
普通螺纹牙校核:资料很少,目前能说明白的的人还没有。
个人认为:
1、螺杆、螺母材料分为韧性和脆性之分,韧性材料多考虑屈服极限,脆性材料多考虑抗拉极限,关键是许用拉应力、切应力、弯曲应力的安全系数如何选取,有各种版本,都过于保守,与实际误差较大,导致螺纹非标设计困难。
2、普通连接螺纹校核主要考虑3项:螺杆、螺母截面强度、螺纹牙的抗剪、抗弯强度,其他抗压耐磨、稳定等不需考虑。

同等牙数时,粗牙强度当然强于细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