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车法兰端面螺纹怎么弄?

楼主(2017-04-23):
请教老师们车法兰端面螺纹怎么弄?深0.8.螺距2.5,普车车的话怎么办?数控车的话编程怎么编!谢谢!

网友:
深0.8,螺距2.5是什么意思?是四分之一扣吗?

网友:
端而螺纹,一般是精车加大走刀速度

网友:
把夹头旋转90度(搞成铣床的立铣头一样),然后用丝杆,挂2.5的牙距,车的出来吧。

网友:
能否上个图说明的清楚点。

网友:
这TM不就是水线嘛
1、直接用尖刀扎圆,扎下去0.8mm,然后隔着单边2.5继续扎
2、侧向安装螺纹刀,加工中心直接转两圈就能兜出来
3、同尖刀,扎下去0.8,X方向给慢点,往里走

网友:
深0.8.螺距2.5,没看明白

网友:
只有0.8深的端面螺纹,用成型刀,锁住大、小拖板,中拖板从心往外自动走刀,然后分二刀进小拖板就可以,

网友:
   普车比较麻烦,要做东西不划算。数控车小意思,上数控车床吧    端面螺纹也有人叫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