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1/2;55度圆锥密封管螺纹问题

楼主(2017-04-23):
       遇到一个螺纹加工问题,比较困惑,请教各位专家:   具体如下,图纸设计为零件进出水口加工Rc1/2螺纹与R1/2圆锥外螺纹接头+螺纹密封胶相连接达到密封效果,要求控制外螺纹接头到零件端面的长度尺寸,同时满足接头安装后扭力一定的范围内,个人觉得这个设计要求要同时满足有问题,按标准来参考只有螺纹精度区分,圆锥内螺纹精度A与圆锥外螺纹精度B配合,分为1~3个精度等级,各位专家认为呢?盼指导!谢谢

网友:
管螺纹密封设计和加工应该没有那么复杂吧,我们也设计过,都能够用。水的压力也不大。

网友:
计算相当复杂 大部分靠经验判断

网友:
通止规,搞定

网友:
要求控制外螺纹接头到零件端面的长度尺寸,    这个尺寸只能是名义尺寸,不能要求精度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