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代EZ3,刀具磨耗怎么用

楼主(2017-04-24):
昨天看了一台新代的系统EZ3,刀具磨耗怎么用啊

网友:
你做过新代以前的版本吗3 Z  Y9 L0 U( E% O; s

网友:
一般不用管,长度的话可以累加在刀长补上,径向是有刀补的时候用的,和法拉克三菱等一样用法。

网友:
每一个系统都有它的刀补界面,用来补偿刀具的误差,有累计补偿的,有直接输入的,基本上就这几种形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