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种提升装置重负荷能用吗?

楼主(2017-04-24):
(图片)

网友:
图片好象是机床主轴?

网友:
这个是塑料件机械手吧,如果太重不适用的;另外楼主是在国际会展中心拍的吧?

网友:
这是桁架机械手,根据不同工件选取不同部件,我见过20kg的,因为使用气动气爪,所以不会抓取太重的工件的,而且行业一般行走速度120m/min,太重了也不安全

网友(点评):
Y向伺服无所谓,顶得住,皮带撑不住,时间长了不断也会松,要经常检验,不过Z方向伺服就感人了,估计再生电阻烫的能烤肉

网友:
重负荷是多重:

网友:
负重看内置伺服功率还有时规皮带能不能顶住,不过谁吃饱了会上高扭矩伺服
这种自动化上下料都是大批量小型产品,吃饱了撑着上高负重产品
高负重的也轮不到这个来做,都是六轴的活

网友:
应该是桁架的机械手,以前用过,我们抓的1公斤左右的零件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