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道输送机一台大电机换成3台小电机可以吗?

楼主(2017-04-24):
如附图所示,之前方案是一台7.5KW的电机,链轮和辊道的辊子连接传动,由于安装空间减小,变成3台3KW的电机传动,依旧是链轮和辊道的辊子传动,这个方案可行吗?最主要的问题是3个电机可能会有不同步现象,导致链条受力,会不会电机电流过大跳闸?

网友A:
异步电机有转差率,需要加同步盘

网友(点评):
请教什么是你说的这种同步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步电机有转差率,需要加同步盘

同步盘的全称是什么?抱歉在网上查不到

网友B:
1+1=2这在设计传动方面,简直是个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2这在设计传动方面,简直是个笑话.

那就请问这个笑话有什么好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步盘的全称是什么?抱歉在网上查不到

是电机同步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机同步控制器

好的,谢谢了

网友C:
拆分为三台电机还是不要这样做,风险太大了,无法同步的

网友:
同步控制器,网上查了一下,大体是变频器、PLC、编码器,感觉就是伺服电机加驱动器了。如果距离不是很大,单电机相对比较简单,电机多了电路走线和控制会比较麻烦

网友:
辊道,我们做过。3台电机完全可以啊,分成3组。组与组之间不需要链条,为什么要考虑同步的问题呢?只要每组同步,3组的线速度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感觉很有道理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运输辊道的输送力变小了

网友(点评):
这全议题的意思是在相同输送能力下,用三个小电机去代替一个大电机。1+1+1=3的机构方式,还真没有应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电机同步控制器

不知这位老兄说的这个同步控制器是何物?

网友:
传输动力够用吗

网友:
也有多台辊道电机直接驱动辊道的

网友(点评):
那是单独传动,不是集中传动。

网友:
设计空间狭小的话,只能考虑使用3台小电机的方法了

网友:
可以 另外输送机线速度保证同时,  3段输送机连接处  要设计机械结构  防止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分为三台电机还是不要这样做,风险太大了,无法同步的

是的,方案已废弃

网友:
建议还是做成独立结构 避免相互干扰

网友:
组与组之间分开传动就可以了,相当于3台输送机对接

网友:
个人觉得,这里不是1+1+1=1的关系。

网友:
同步很难

网友:
其实钢管厂的辊道都是分段的,有的送钢线几十米到百米,无法集中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