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这个轴承受的径向力Fr怎么求?

楼主(2017-04-24):
用的角接触球轴承7205C。轴是竖直放置的,知道轴承所受轴向力Fa,知道转速,轴承在静止的时候只受轴向力,Fr怎么求??

网友A:
有更详细的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更详细的信息吗?

这是我设计的毕业设计,没有其他数据,哪种数据必要的?我自己选也行

网友:
角接触轴承没这么玩的,你先看看角接触轴承的安装相关资料吧

网友:
当作用于轴系上的轴向工作合力为FA,则轴系中受FA作用的轴承的轴向载荷Fa=FA,不受FA作用的轴承的轴向载荷Fa=0。但角接触轴承的轴向载荷不能这样计算。      角接触轴承受径向载荷Fr时,会产生附加轴向力FS。图8所示轴承下半圈第i个球受径向力Fri。由于轴承外圈接触点法线与轴承中心平面有接触角α ,通过接触点法线对轴承内圈和轴的法向反力Fi将产生径向分力Fri;和轴向分力FSi。各球的轴向分力之和即为轴承的附加轴向力FS。按一半滚动体受力进行分析,有  FS ≈ 1.25 Frtan α(1)      计算各种角接触轴承附加轴向力的公式可查表5。表中Fr为轴承的径向载荷;e为判断系数,查表6;Y为圆锥滚子轴承的轴向动载荷系数,查表

网友(点评):
考虑一下温升的影响,受力会不一样。

网友:
你那玩意主要轴向受力?是不是该用推力球再配深沟之类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