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米盒子钣金工艺

楼主(2017-04-24):
       厂子接了个长960×宽560×高20,厚1的钣金盒子的活,图好做,但说到工艺和设备,对于钣金的萌新我真不会,求高人指点,如何能又快又好的搞定。我知道下料有缩减,只求设备和工艺。

网友A:
怎么接的单子?这叫盖子比较合理

网友:
先试做一个样品,看看尺寸,工艺。

网友B:
冲床冲掉4个角,折弯就好了

网友C:
有冲床就容易了

网友D:
激光下料,哈哈

网友E:
谁都不是万能的,都是教出来的,这种简单件正是学习提高的时候。
这样,自己查资料作腹稿,然后去向现场师傅去请教,肯定成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都不是万能的,都是教出来的,这种简单件正是学习提高的时候。
这样,自己查资料作腹稿,然后去向现场师 ...

谢谢参与,看来你是想过的,这个我已经有自己方案了,准备跟领导询问预算和具体细节,然后定型。这个看着简单却不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接的单子?这叫盖子比较合理

是的,以前做过类似白钢接油盘,但这次要做一个钣金的工具或者设备,还是有点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下料,哈哈

冲压落料就可以,有设备和模具的话  甚至可以一次成型,可没有设备也没模具,所以只能想一些简单的工具或者设备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床冲掉4个角,折弯就好了

这里的关键就是折弯有成形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冲床就容易了

有冲床但模具成本太高,有什么简易办法吗?

网友A:
这个盒子,你碰到的难点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的关键就是折弯有成形方案吗?

折弯机折弯就好了啊

楼主:
要一起折4边  有一定的精度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盒子,你碰到的难点是什么?

难点:http://www.cmiw.cn/thread-484409-1-1.html

网友F:
根据成形尺寸计算出下料尺寸,然后折弯成形,尺寸有差异的话在反过来调整下料大小,慢慢摸索,总结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成形尺寸计算出下料尺寸,然后折弯成形,尺寸有差异的话在反过来调整下料大小,慢慢摸索,总结经验。

你说的是,但非所问。

网友G:
引用 楼主:
难点:http://www.cmiw.cn/thread-484409-1-1.html

为什么要这么弄?你精度到底要多少?激光或塔冲落料,数控折弯机折弯,精度可以保证0.1毫米,作为钣金件精度还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这么弄?你精度到底要多少?激光或塔冲落料,数控折弯机折弯,精度可以保证0.1毫米,作为钣金件 ...

我要做一个加工这个钢带的钣金设备,所以你说的保证精度当然都好。可是成本太高,技术不能支持,嘿嘿。

我这里需要做一个设备,完成我需要的要求~精度在1mm就蛮好。

网友H:
普通折弯机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特意做一个设备?量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普通折弯机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特意做一个设备?量很大吗?

并不大。求一次成型(省人工),对表面无划伤(成型好)。所以才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并不大。求一次成型(省人工),对表面无划伤(成型好)。所以才想自己做一个。

不大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大是多大?

不到1000×500×1的料  压成960×460×20的盒子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到1000×500×1的料  压成960×460×20的盒子

我是说制作的数量,如果数量不大不必要做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说制作的数量,如果数量不大不必要做专机

网友:
这应该是比较基本的了吧,下料折弯就可以了?折弯重合处开工艺缺口

网友:
数量少 激光下料-折弯-表面处理。数量多 冲床下料-折弯-表面处理

网友:
折弯机可能用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冲床冲掉4个角,折弯就好了

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如果用折弯机先折三个面,那最后一个面要怎么折?刀好像放不进去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一直想不明白的是如果用折弯机先折三个面,那最后一个面要怎么折?刀好像放不进去吧?

折弯机的刀是可以按尺寸拼的啊,你折多厂拼多长的刀就可以了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折弯机的刀是可以按尺寸拼的啊,你折多厂拼多长的刀就可以了啊。

哦,然后两端是不是要手工整一下形?毕竟不是每次都能拼出合适长度的刀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哦,然后两端是不是要手工整一下形?毕竟不是每次都能拼出合适长度的刀

建议你还是去找个工作的折弯机实际看下,折弯机刀标准分段最小段是10mm,两边还要留几毫米余量,几毫米的余量并不影响成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