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的公式是什么

楼主(2017-04-24):
如图是由槽钢构成的平台,6.3号槽钢,长度是3.5米,想知道红色两槽钢受来自上方的力如何校核

网友A:
光分析这两个槽钢,那一般用材料力学的梁横向弯曲,但你这个力的作用点不明确,是集中载荷还是均布载荷;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分析这两个槽钢,那一般用材料力学的梁横向弯曲,但你这个力的作用点不明确,是集中载荷还是均布载荷;方 ...

方向向下,按集中载荷算,作用点按在中间吧

网友:
何不直接仿真?

网友:
以两点为支点,简单的话可以按简支梁来计算。

网友:
把槽钢单独分离出来,按简支梁算,知道集中力的作用点,可以求出梁端部的支反力,弯矩=力X力臂,查手册看此型号槽钢的抗弯截面系数,弯曲正应力=弯矩/抗弯截面系数

网友(点评):
这样计算没问题,偏保守。

网友(2023-09-12):
一瓶可乐,我给你算。

网友:
这种集中载荷一定要注意有没有冲击载荷存在,应力会差很多的,大小可以相差几十倍,如果静力就按楼上说的算就好了

网友B:
简支梁,查一下手册中弯曲应力和弯曲挠度计算,里边有详细的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支梁,查一下手册中弯曲应力和弯曲挠度计算,里边有详细的计算公式

不是简支梁,他那个是全焊接在一起了,水平竖直旋转都约束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