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伸缩方管伸缩,还要防止脱出

楼主(2017-04-24):
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网友A:
描述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楚

类似于这种伸缩方管,不过是要电机控制

楼主:
先看看怎么控制伸缩吧

网友:
是水平还是垂直?行程多少?可以有很多方式来实现。齿轮齿条,丝杆,电动推杆等等。

网友:
采用电机带动径向凸轮就机以实现

网友(2018-12-09):
如果竖直的方向不能有过高的机构 怎么能让它在竖直方向可伸缩性范围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