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型钢基本知识

楼主(2017-04-24):
在我的印象中,空心型钢是从炉膛中直接拉出来的,但为什么机械设计手册上只有冷弯的呢?型钢究竟是怎么生产的?

网友:
冷弯型钢指用钢板或带钢在冷状态下弯曲成的各种断面形状的成品钢材。冷弯型钢是一种经济的截面轻型薄壁钢材,也称为钢制冷弯型材或冷弯型材。 冷弯型钢是制作轻型钢结构的主要材料。它具有热轧所不能生产的各种特薄、形状合理而复杂的截面。与热轧型钢相比较,在相同截面面积的情况下,回转半径可增大50~60%,截面惯性矩可增大0.5~3.0倍,因而能较合理地利用材料强度;与普通钢结构(即由传统的工字钢、槽钢、角钢和钢板制作的钢结构)相比较,可节约钢材30~50%左右。
热轧(hot rolling)是相对于冷轧而言的,冷轧是在再结晶温度以下进行的轧制,而热轧就是在再结晶温度以上进行的轧制。简单点儿来说,一块钢坯在加热后经过几道轧制,再切边,矫正成为钢板,这种叫热轧。能显著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热轧时金属塑性高,变形抗力低,大大减少了金属变形的能量消耗。热轧能改善金属及合金的加工工艺性能,即将铸造状态的粗大晶粒破碎,显着裂纹愈合,减少或消除铸造缺陷,将铸态组织转变为变形组织,提高合金的加工性能。
所有说型钢大多是热扎的。热扎出来的直线度,表面光洁度相对差,冷扎的直线度和光洁度好些。

网友:
怎么没有,焊接管、无缝管、热轧、冷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