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看看,以下零件能否制作

楼主(2017-04-24):
这种零件能否制作???,采用铸钢

网友A:
想知道外壁上的筋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合箱(模)铸造

网友B:
抛开精度谈工艺,这就有点外行了。

网友(点评):
还有大小尺寸

网友(点评):
是啊。没尺寸,没精度,没受力状况。要说出制作工艺,这就有点凭空瞎猜了。

网友(点评):
材质也没有,万一是注塑件呢。。。无力吐槽。。。

网友:
只看结构的话可以实现。

网友C:
没尺寸,没精度,没受力状况。要说出制作工艺。。。。。。。。我只能说呵呵

网友:
尺寸呢?精度呢?要求呢?

网友:
我也认为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用铸造。也可以咨询铸造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外壁上的筋是干什么用的

加强作用

楼主:
工件在800度环境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开精度谈工艺,这就有点外行了。

工作温度8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尺寸,没精度,没受力状况。要说出制作工艺。。。。。。。。我只能说呵呵

法兰连接

网友D:
有些尺寸不全,看粗糙度和形位公差,估算壁厚,应该一般的铸造就可以。整体造型在精铸并不难,但沿口没有起模R角不知道有没有技术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尺寸不全,看粗糙度和形位公差,估算壁厚,应该一般的铸造就可以。整体造型在精铸并不难,但沿口没有起 ...

壁厚25

网友:
一点问题没有,小儿科

网友:
引用 楼主:
壁厚25

我说的是沿口与管体连接的角哪里有没有R,有的话  就可以铸造,没有需要机加处理。这个厚度,不需要精铸,在工作面(粗糙度有要求的地方)不达标的话稍作加工就可以。

网友:
铸钢没问题,就看需要什么精度了,再有没给出尺寸,相应的加工难度就来了

网友:
整体铸造没问题的

网友:
用消失模铸造很简单的

网友:
用消失模铸造就可以

网友(2017-11-07):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