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里面铝型材支架顶部常用的塑料板是什么材质?

楼主(2017-04-24):
没什么特殊要求就放个东西,要求便宜

网友A:
这个各种需要不同选择也不同。

网友:
端面盖板是尼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各种需要不同选择也不同。

也没什么需要,上面就放个打印机,推荐个便宜的就行

网友(点评):
工程PVC板

网友:
胶皮的材质铺上去也可以

网友(点评):
图片上应该要防静电的,不过LZ显然不在意

网友:
绿皮的那个是防静电台面板,淘宝一下就有

补充内容 (2017-4-26 12:48):
板下面螺纹孔 角座固定

网友(点评):
在台面上怎么固定,也没见开孔

网友(2023-11-09):
木板上铺静电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