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龙头结构和装配工艺探讨

楼主(2017-04-24):
近期在研究一些小结构,大家了解水龙头的结构装配吗,请赐教。旋转那块应该不是螺纹吧?

网友:
水龙头,其实就是各种类的阀门。这样你就可以对照相应种类的阀门去展开分析了。

网友:
手柄往上拨  打开    下按  关闭

网友(点评):
按照你的方法水压大了就顶开了。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旋转的部位是螺纹,你的图上没有反映出来。

网友:
没有螺纹的话,阀芯不会开启关闭的

网友:
其实就是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