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零件的加工步骤和工艺顺序

楼主(2017-04-24):
不限制加工方法 但要有加工工艺流程

网友:
车了以后铣出工完成

网友:
没有图纸,怎么下工艺哦!车过在铣

网友:
铸件毛坯+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
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
先车削,再上加工中心铣削

网友:
瞅着像是铸件。

网友:
用精密铸造。

网友:
不是铸造件,看批量大小,量小的话,先车,然后上加工中心,
批量大,用车床加,铣床加工装或者是加工中心
 或者是精密铸造加加工

网友A:
这么高的技术难度估计没几个人不会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铸造,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技术难度估计没几个人不会的

前辈这么说,以后我们这些菜鸟都不敢提问了

网友:
车,铣即可。。。

网友:
没有尺寸和精度要求,别人想帮也帮不了。

网友B:
量大的话,开模具用冷挤压的方式加工。

网友:
建议楼主把精度要求和用量加上,这些数据对成本控制有很大影响,导致加工方式的区别很大。

网友:
无非是车跟铣

网友:
有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这个就简单了

网友:
车铣复合中心,一次加工完成。

网友:
基本都认为先车后铣

网友:
我认为要看着零件图才能更好地定工艺方案,要确定哪个面是精加工,那些尺寸有公差要求

网友:
车完加工中心铣出来

网友:
精度有要求没有,还有数量要求也不知道,单件和批量生产的工序是完全不一样的,精度要求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工序安排

网友:
曾经做过类似件,用的是粉末冶金,主要看你的精度和力学性能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大的话,开模具用冷挤压的方式加工。

冷挤压模具用什么材料

网友:
压铸模一次成型,呵呵

网友:
可以考虑先车后铣

网友:
先车大圆,再车小台阶圆;最后加工中心铣出形状即可

网友:
无图无成本控制。想咋搞都可以

网友:
对头,一看就知道这件是铸件

网友:
铸造,车,铣

网友:
先车,在数控铣,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