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卡盘知识!

楼主(2017-04-24):
我的车床是CQ6132/XZ。从二手买回来一年了,这里修,那里补的!呵呵主要是没时间,现在整的差不多了!我的是三爪卡盘,如果我想夹方形的,不能找中心,按常理应该用四爪卡盘。但是我的是环球160的短椎卡盘,好像找不到合适的四爪卡盘。

我就是问,如果我自己弄个四爪卡盘和带轴法兰,直接装夹在三爪卡盘上能用?

补充内容 (2017-4-25 15:04):
补充了夹持示意图,在17楼!

网友A:
只要有位置怎么不能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位置怎么不能用。好用

好的!谢谢!就怕装夹重量太大了是不是影响车削!

网友B:
可以用的,但是有一定的风险,一般是不建议使用的,楼主还是谨慎吧

网友C:
夹方形的,不能找中心
怎么不能找中心?只是费点劲而已

网友D:
应该可以用。相当于用三爪卡盘在加工四爪卡盘。

网友E:
擦 装个短锥的过渡盘不就行了么?

网友:
三爪上再夹个四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擦 装个短锥的过渡盘不就行了么?

找不到过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但是有一定的风险,一般是不建议使用的,楼主还是谨慎吧

怕掉下来的风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夹方形的,不能找中心
怎么不能找中心?只是费点劲而已

我也百度过了,三爪真找不到中心,有特殊夹具,但是方形大小不同,夹具不同!所以对我来说不是办法。剩下的方法,我试过只有方形一个角磨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用。相当于用三爪卡盘在加工四爪卡盘。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非技师,只是玩玩,怕有安全问题,所以问问!

网友F:
你把四爪卡盘夹在三爪卡盘上,还用法兰做什么

网友:
这类车床夹具属安全性设备,千万不要擅自去拆卸替换,万一在车削时高速运转过程中,卡盘松动导致工件飞出的,打伤了人可不好

网友G:
三爪直接夹四爪卡盘,注意转速不能高。
如果你能描述再清楚些,也许还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四爪卡盘夹在三爪卡盘上,还用法兰做什么

三爪卡盘是正爪,怎么能抓的住四爪啊!夹持范围不够!所以夹个带轴的法兰盘,轴长点也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爪直接夹四爪卡盘,注意转速不能高。
如果你能描述再清楚些,也许还有更好的办法。

这是示意图!

网友:
3爪改成2爪,也可以用吧

网友:
可以是可以的之前有试过三爪夹小卡盘的,不过一定要夹紧,这个还是蛮危险的。。还有如果用法兰盘的话卡盘跳动可能调试比较麻烦,我们之前用反爪夹卡盘的,然后用百分表打跳动,调试。。。。

网友(2017-06-15):
如果需要激光切管卡盘,可以联系,15653536115,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