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轴与卡盘的联接方式

楼主(2017-04-24):
请教大侠们,沈阳一机床的CA6140车床主轴与卡盘是哪种联接方式

网友:
锥度定位,螺钉把合。

网友:
没有拔盘的那种,四个螺丝带紧的

网友A:
背部有圆柱形或短锥形结构,直接或通过法兰盘与机床主轴端部相联接

网友:
有两种方式的:1、法兰过渡连接方式;2、直装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部有圆柱形或短锥形结构,直接或通过法兰盘与机床主轴端部相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