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生产排产领域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的资料

楼主(2017-04-24):
想写点东西需要关于生产排产领域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的资料,谢谢

网友:
去国外的网站找吧,国内的都是假大空

网友:
这个好,建议你从生产队那时的小队长派工写起吧

网友:
经济批量排产问题的一种排产方法:在化工、造纸、制药、钢铁等生产企业中,一台设备或一条生产线可以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很常见。当设备或生产线生产不同产品时,需要进行一些转换,这种转换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和时间。为了减少转换成本,每一次转换都希望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但是这又会导致库存成本的增加。这就需要科学地权衡转换成本和库存成本,并且在排产的时候避免产生几种不同产品在使用设备上的冲突。由于它直接关系到生产系统的成本和生产率,因此,是当今国际工业工程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经济批量排产问题的研究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