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切削力怎么求

楼主(2017-04-24):
那个轮胎切削力怎么求啊,还有就是圆盘随主轴转动,那个转矩怎么求啊

网友A:
你就这么扔两个问题出来,什么工况都不介绍,别人怎么回答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这么扔两个问题出来,什么工况都不介绍,别人怎么回答你啊

恩恩,也是,我改一下哈

网友:
楼主把实际情况讲清楚
http://www.cmiw.cn/thread-482974-1-1.html

网友B:
轮胎的本质是橡胶,那剖开现象看本质,该问题就好解决了,按橡胶的加工方法计算:在车削时,刀具几何参数是:γo=55o~55o,αo=10o~15o。这时的刀尖角要经过计算才能获得比较正确的牙形角。计算公式是: εM=α·cosγy  式中εM——应刃磨的刀尖角;   α——螺纹的牙形角;   γy——径向前角。  在车削时,要根据工件的刚性决定切削深度。工件刚性小,切削深度小一些,多走几刀,以保证螺纹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轮胎的本质是橡胶,那剖开现象看本质,该问题就好解决了,按橡胶的加工方法计算:在车削时,刀具几何参数是 ...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