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构可控制两个齿轮一下一下啮合,一下分离

楼主(2017-04-24):
大家见多识广,有没有什么机构或装置可以控制两个齿轮之间一下啮合传动,一下分离?

网友:
不明白你怎么个节拍

网友:
看汽车的离合器拨叉

网友:
只要在一个齿轮轴装离合器不就行了。

网友:
低带运动时,一个齿轮的径向用凸轮或者气缸控制也能实现

网友:
可参考该机构:在齿轮轴的一端车制螺杆,螺杆原地转动,由与之啮合的螺母输出运动,可以一边转动一边轴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