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防锈油

楼主(2017-04-25):
最近要调研采用某种防锈油,奈何网上品种繁多,自己对这个压根不了解,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
防锈材质:35#、45#、40Cr 轴类零件
要求:中性盐雾试验48小时以上,保护膜不易损坏(怕运输过程中碰撞)。

网友A:
FANTIRUST V48
产品特点:
优异的防锈性-可提供黑色金属24个月户内防锈周期,可通过48小时盐雾试验测试。
快速去指纹-可应用于湿的和干燥的部件,能有效去除指纹并提供黑色金属防腐蚀保护。
优秀水质唤性-迅速地置换部件表面的水分,并在金属表面与水分之间形成一层半透明浅色薄层油膜阻止两者接触。
相容性好-对常用的润滑油脂无害,更不会润滑油脂乳化。
利于后续操作-使用后易干,部件几乎我残留,不影响部件外观。
使用方便-直接使用无需稀释,可采用浸泡、喷涂、刷涂。
易清洗-容易用溶剂和碱性清洗剂去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NTIRUST V48
产品特点:
优异的防锈性-可提供黑色金属24个月户内防锈周期,可通过48小时盐雾试验测试。 ...

富兰克滴产品?

网友:
不喜欢什么试验要求。防锈膜怕碰撞?个人理解一般是硬膜防锈,其他应该不存在这个说法。

就想知道:
1,形状大小?
2,是工序防锈还是成品防锈?
3,包装方式?
4,防锈期?

网友(2020-04-24):
|xiaobing86203发表于 04-25 09:08FANTIRUST V48

产品特点:

优异的防锈性-可提供黑色金属24个月户内防锈周期,可通过48小时盐雾试验测试。

快速去指纹-可应用于湿的和干燥的部件,能有效去除指纹并提供黑色金属防腐蚀保护。

优秀水质唤性-迅速地置换部件表面的水分,并在金属表面与水分之间形成一层半透明浅色薄层油膜阻止两者接触。

相容性好-对常用的润滑油脂无害,更不会润滑油脂乳化。

利于后续操作-使用后易干,部件几乎我残留,不影响部件外观。

使用方便-直接使用无需稀释,可采用浸泡、喷涂、刷涂。

易清洗-容易用溶剂和碱性清洗剂去除。
您有,响应的购买渠道吗?

网友(2020-08-05):
我司也有相应产品,您目前的要求没问题,但是有一些详细的问题还要和您再了解一下才好推荐相匹配的产品,我的电话微信15195951521

网友(2021-03-23):
优润金属加工防锈油 CTM Rusto B3300  ,水置换型防锈油,防锈期3-6个月。不过具体还得细聊工况问题,单单知道产品可能不好说,有意电话17327093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