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缸+棘轮的结构怎么保证精度?

楼主(2017-04-25):
如图的气缸棘轮机构,请问气缸每次行程推动棘轮转动的精度如何才能保证?要怎么保证每次转的角度准确无误?

网友A:
那我问楼主你的这个部件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止转的吧,否则有惯性

网友:
没有准确无误的东西

网友B:
这是MISUMI的安例,上面解释很清楚了

网友C:
采用了棘轮限位,精度只取决于分度机构本身了。

网友:
设备机构的稳定性体现在机构的精度方面,若你想保证棘轮机构的精度,各零部件尺寸要做准,然后表面需要有硬度,因此会经常摩擦碰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问楼主你的这个部件起什么作用?

这个东西来保证单向转动,反向卡死。

网友:
这东西保证不了

网友:
前排持续观看学习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考虑利用一定的摩擦力,让其到位后不会因惯性而转动过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考虑利用一定的摩擦力,让其到位后不会因惯性而转动过多

我之前设计的一个就是因为惯性,总是转动过多!

网友F:
二次定位不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设计的一个就是因为惯性,总是转动过多!

哈哈。这东西肯定有惯性,气缸速度快有冲击。后面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这东西肯定有惯性,气缸速度快有冲击。后面解决了吗

改方案了,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问楼主你的这个部件起什么作用?

这里是防止反转的,但是气缸推动方向的精度我不知道怎么保证,怎么才能防止因为惯性而转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考虑利用一定的摩擦力,让其到位后不会因惯性而转动过多

摩擦力不可靠啊,摩擦力无法保证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次定位不就好了

请问怎么二次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MISUMI的安例,上面解释很清楚了

那个案例有解释怎么防止转过吗?

网友(点评):
下个数据,就能看清楚是用什么结构防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用了棘轮限位,精度只取决于分度机构本身了。

请问单向如何保证不会转过了?气缸推动是有惯性的

网友(点评):
气缸杆前面设置挡限位挡块就可以了

网友:
做与棘轮等分的定位槽,棘轮转过后,定位槽定位

网友G(2018-09-15):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设计的一个就是因为惯性,总是转动过多!

最近我也在烦恼转向过头!

网友(2019-06-22):
引用 网友G:
最近我也在烦恼转向过头!

具体情况如何?

进展如何了?

网友:
二次定位  要在每个工位加工一个精定位孔,安装精定位销,到位后气缸锁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