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钎焊夹具材料选择

楼主(2017-04-25):
我们公司的钎焊夹具烧损严重。见附图。

刚开始夹具是从国外来的,材料主要为316Ti,用个一年差不都就烧损了;
后来国内的供应商做,用316L,只能有个半年左右。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这种耐高温的夹具一般用什么材料比较好?

网友A:
夹多大劲啊?用陶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多大劲啊?用陶瓷的呢?

夹紧力倒是不大,肘夹夹紧的。
陶瓷材料没接触过,谢谢建议,我来研究研究。

网友:
牌号加大,如416、426、420J2之类

网友B:
真空钎焊夹具材料的选择夹具材料选用,最根本就是要保证:在钎焊温度下,夹具材料的刚性要大于钎焊零件材料,这样在钎焊过程中,焊件的变形始终受夹具的限制,焊件及其配合尺寸可以依靠夹具装配得到保证。真空铝钎焊工作温度在600 ℃左右,钎焊时间3~6小时,一般情况选择1Crl8Ni9Ti可以满足使用要求,1Crl8Ni9Ti属奥氏体不锈钢,抗氧化性达到700℃以上,重要的是在钎焊温度时还有足够的热强性,刚性远大于铝合金,组织稳定,长期旋用不会脆化,故而,钎焊夹具基本框架及主要工作部件采用1Crl8Ni9Ti是非常合适的;对于一些配合尺寸及精度要求高的零件,夹具设计必须要涉及螺纹副以及定位孔轴配合,材料选择不合适,组织接近,热稳定性差,钎焊温度下夹具零件之间会有“咬死”现象,而选用铸铁与lCrl8Ni9 Fi配合交替使用就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上传压箱底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压箱底的资料

万分感谢!下载下来细细看。

网友:
感谢大师指导

网友(2019-05-23):
万分感谢啊

网友(2020-03-21):
引用 网友B:
真空钎焊夹具材料的选择夹具材料选用,最根本就是要保证:在钎焊温度下,夹具材料的刚性要大于钎焊零件材料 ...

请问您 对于铜管火焰钎焊,作业温度在750至800℃,焊接夹具选用什么材料合适

网友(2020-09-16):
下载不了。。。威望不够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