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推杆采用什么电机好?

楼主(2017-04-25):
现在需要用丝杠设计一个推杆机构,竖直使用,行程350mm,负载500N,采用哪种类型的电机比较好,需要实现一定行程以后停下,并且停下后还承受着负载。

网友:
丝杠步进电机

网友A:
合适地就是最好。伺服系统最好,也是最贵。精度控制等尽可满足。但是普通电机、直流电机、变频电机、电磁调速电机、还有步进电机等等很多,必须综合考量,适合地是最好的。

网友:
制动电机

网友B:
动推杆是一种新型的电动执行机构,电动推杆主要由电机、推杆和控制装置等机构组成的一种新型直线执行机构,可以实现远距离控制、集中控制。电动推杆在一定范围行程内作往返运动,一般电动推杆标准行程在,100,150,200,250,300,350,400mm,特殊行程也可根据不同应用条件要求设计定做。电动推杆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负荷而设计不同推力的电动推杆,一般其最大推力可达6000N,空载运行速度为4mm~35mm/s,电动推杆以24V/12V 直流永磁电机为动力源,把电机的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往复运动。推动一组连杆机构来完成风门、阀门、闸门、挡板等切换工作。采用电动推杆作为执行机构不仅可减少采用气动执行机构所需的气源装置和辅助设备,也可减少执行机构的重量。气动执行机构在整个控制运行过程中都需要有一定的气压,虽然可采用消耗量小的放大器等,但日积月累,耗气量仍是巨大的。采用电动推杆执行机构,在改变控制开度时,需要供电,在达到所需开度时就可不再供电,因此从节能看,电动推杆执行机构比气动执行机构有明显节能优点。适用于远距离操纵而广泛用于电力、化工、冶金、矿山、轻工、交通、船舶等部门的风门、阀门、闸门等机构的启闭、物料装卸、流量控制等。现已被越来越多的部门用它来代替机构手、液压阀、减速传动机构的自动装置。

楼主:
我觉得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都比较麻烦,想用普通电机提供动力,限位开关达到行程控制,制动器制动和保持负载。这样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推杆是一种新型的电动执行机构,电动推杆主要由电机、推杆和控制装置等机构组成的一种新型直线执行机构, ...

我觉得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都比较麻烦,想用普通电机提供动力,限位开关达到行程控制,制动器制动和保持负载。这样可以吗

楼主:
您说制动电机主要是因为停止后还需要承受负载对吧,我也可以普通电机外加制动器吗,不想用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毕竟对精度要求不高,限位开关等即可

网友(点评):
那样难免存在控制协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适地就是最好。伺服系统最好,也是最贵。精度控制等尽可满足。但是普通电机、直流电机、变频电机、电磁调 ...

我觉得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都比较麻烦,想用普通电机提供动力,限位开关达到行程控制,制动器制动和保持负载。这样可行吗?

网友(点评):
主要是LZ没有说明控制的目的,不好说哪一种是对的

网友:
精度不高,步进电机,在贵一点点,带刹车的不见电机,精度很高就必须要伺服电机,或者自己用步进加上编码器构成简单的伺服机构,

网友:
无刷电机(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