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车灭火器使用方法是怎样的?

楼主(2017-04-25):
推车灭火器就是一种将灭火器与推车融合在一起的灭后工具。推车灭火器使用方法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下面就来讲一讲。

推车灭火器使用方法当然离不开具体的灭火剂成分,市场上的推车式灭火器中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推车式泡沫灭火器,另一种则是推车式干粉灭火器。推车式泡沫灭火器适用的灭火范围是B类火灾,如油制品,油脂等等火灾,对于A类火灾也适用。推车式干粉灭火器适用于可燃固体、可燃液体、可燃气体以及带电设备的初起火灾。泡沫灭火器与干粉灭火器是互相互补的。

推车灭火器使用方法,推车式泡沫灭火器使用方法,使用时一般需要两个人操作,先将灭火器迅速的拉到火灾现场,在距离着火点10米的地方停下来,然后一个人施放喷射软管后,双手紧握住喷枪并且对准燃烧处;另一个人则需要先逆时针方向的转动手轮,将螺杆升到最高的位置,让灭火器的瓶盖开足,再将筒体向后倾倒,使得拉杆接触到地面,并且将阀门手柄旋转90度,就可以喷射泡沫进行灭火。这种灭火器的喷射距离比较远,连续喷射的时间比较长,因此可以用于扑救大面积的储罐或者是油罐车等等初起火灾。推车式干粉灭火器使用方法,一般使用推车式干粉灭火器是需要一个人即可。首先将干粉车拉到火灾现场,用右手抓住喷粉枪,左手顺势展开喷粉管,直到平直,需要注意的是喷粉管不可弯折或者是打圈。然后拔掉铅封,再拔出保险销,用手掌用力的按下供气阀门,左手持喷粉枪管托,右手把持抢把,用手指扣动喷粉开关,对准火焰喷射并且不断的靠前左右摆动喷粉枪,把干粉笼罩在燃烧区域,直到将火扑灭为止。

下面还介绍一种推车灭火器使用方法,这种推车式灭火器属于推车式干粉灭火器,其实它是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也是市场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也需要两个人操作,两个人一起将灭火器拉到距离燃烧物10米的地方,一人快速的将灭火器上面的喇叭筒取下并且展开喷射软管,再握住喇叭筒根部的手柄,另一个人则快速的逆时针方向旋动手轮,并开到最大的位置,然后喷射出二氧化碳进行灭火。

网友:
这玩儿感觉想煤气罐一样,看着感觉很危险,会不会产生爆炸

网友:
小点的灭火器使用过,像这种大的灭火器还真没用过,下回消防演习提议老板使用这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