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转速越快扭矩越大

楼主(2017-04-25):
大家好,这种小型调速电机为什么转速快扭矩越大?请详细说明原理?一是那位大侠给解释一下给俺!谢谢!

网友:
这是电压调速, 转速高电压高 所以扭矩大

网友(点评):
原理是什么呢?最好有公式,能说明问题。

网友A:
验算一下低转速下的输出功率,
比额定功率小很多。。。

网友:
直流电机的调速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通过调节电枢供电电压来实现调速,属于恒转矩调速;第二种是通过改变电机主磁通来实现调速,属于恒功率调速;第三种是通过改变电枢回路外串联电阻来实现调速

网友:
这种现象是不是适用于所以类型的电机?三相异步电机与伺服电机可能会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验算一下低转速下的输出功率,
比额定功率小很多。。。

大侠怎么验算?烦请详述!

网友B:
直流电机转速n=U-(IR+L*di/dt)/Kφ
其中U是电枢电压
I是电枢电流,R是电枢回路的电阻
φ是励磁磁通,k是感应电动势常数

交流电机的 转速n=60f/P
f是电源频率
p是电机的极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转速n=U-(IR+L*di/dt)/Kφ
其中U是电枢电压
I是电枢电流,R是电枢回路的电阻

你好,这是交流电机的,根据M=9550P/n,速越大扭矩越大我觉得有可能是速度越大,其功率也越大,其功率的增大量速还要大,这样扭矩才会增加,这种分析方法我觉得可能是不对的。电磁调速的原理是什么呢?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