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白求助:同步带这样使用是不是要增加宽度?

楼主(2017-04-25):
       如图,一个主动轮带动八个从动轮,每个从动轮负载7千克,转速为1000转每分钟。设计了两种传动机构,上面一种使用的带多,而且带的长短不一,调配困难。本着经济的原则设计出下面这种,但被提出疑问:一带三轮用的带能否用到一带九轮上面?是不是应该增加带的强度或宽度?
       请各位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这种情况,可以的话请给出理由。谢谢!

网友:
第二种,上下绕,用双面齿同步带

网友:
普通带传动有最小包角要求120°,同步带用啮合齿数来说,当啮合齿数小于6个时,将会使啮合齿数系数Kz变小,从而减小同步带的额定功率,具体可不可行,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你第二种是串联结构,载荷增加,带子强度相应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第二种是串联结构,载荷增加,带子强度相应增加

第二种根本就不可行。楼上已经说明原因了,包角太小。

网友:
最好别用一条同步带。像这样一拖八的结构负载会很大的。容易产生跳齿。

网友:
这样会不会打滑?应该要增加胀紧机构吧;实际中有没有这种用法,还是楼主自创的?

网友:
包角不能太小

网友:
包角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