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表面处理的方式

楼主(2017-04-25):
看到国外做大口径光学类元件装夹调节产品的结构件表面处理方式上有写到:
Black Epoxy Paint
根据字面意思看应该是黑色环氧喷涂,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了解这种表面处理方式的同仁,这种表面处理方式在哪里能做?谢谢了

网友A:
喷黑色环氧油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黑色环氧油漆?

环氧漆?感觉好像有点不合适,漆的话感觉比较容易脱落,且没办法控制厚度

网友:
这个电泳厂应该都可以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氧漆?感觉好像有点不合适,漆的话感觉比较容易脱落,且没办法控制厚度

楼主是想解决装夹夹伤工件的问题吗? 是不是像一种弹性橡胶的材料?

网友:
主要看行业对零配件的防腐等级来判断表面处理方式,本人猜测它的盐雾试验会去到200-250h,做阴极电泳还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