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点求助:自制折弯设备(工具)

楼主(2017-04-25):
自制钣金折弯设备,目前遇到折弯机构难题,请大家指点,我记得有非标的传动机构,请大家有接触的多多指点,发言、发图、发视频都十分感谢!~
难点:
1、下模如何无障碍夹紧?
2、夹紧的机构怎么设计?

楼主:
个人考虑用气缸或者齿轮,但脑袋里旋转轴心问题没有什么解决方案,请师父指点~只是知道有一种圆的齿条一样的结构(或者说零件),但这里不太适用。

网友A:
可以设计成连杆机构,气缸活塞杆伸缩,压板开关夹紧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就折个盒子没必要做成这样,通用性不好(尺寸死的)。
楼主完全可以按常规折弯机做,效率也不会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计成连杆机构,气缸活塞杆伸缩,压板开关夹紧

能否画个简图?我对夹板开关夹紧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计成连杆机构,气缸活塞杆伸缩,压板开关夹紧

我想过最简单的连杆机构(合页),但轴占位太大不适用,不知道您这里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就折个盒子没必要做成这样,通用性不好(尺寸死的)。
楼主完全可以按常规折弯机做,效率也不会 ...

这个器具,在某领域会常用,所以做成定尺寸的。将来成型做活尺不难。想过冲压,定制刀具,但不长久也不能专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过最简单的连杆机构(合页),但轴占位太大不适用,不知道您这里怎么处理?

我也想到合页,合页的占位还大吗?

网友(点评):
合页能承受这么大的轴向力?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轴是在工件的圆角轴心,所以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到合页,合页的占位还大吗?

很大,不能接受。我想有一个承载力比较大的轴,这个分开的距离不会小,而且对工件有相对位移是不允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大,不能接受。我想有一个承载力比较大的轴,这个分开的距离不会小,而且对工件有相对位移是不允许的。

你需要折弯的钣金件的厚度尺寸是多少?合页轴的受力肯定不够,可以加粗。我有个疑问,你最后的精度定位是依靠上模,下模初始位置有缝隙,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画个简图?我对夹板开关夹紧不是很理解。

我是看你这动作很像杠杆结构,所以联想到设计的工装压钳,请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大,不能接受。我想有一个承载力比较大的轴,这个分开的距离不会小,而且对工件有相对位移是不允许的。

模具和工件不能有相对运动,旋转中心位置非常讲究,又是四面。有设计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折弯的钣金件的厚度尺寸是多少?合页轴的受力肯定不够,可以加粗。我有个疑问,你最后的精度定位是 ...

1mm

楼主:
厚度是1  精度也是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就折个盒子没必要做成这样,通用性不好(尺寸死的)。
楼主完全可以按常规折弯机做,效率也不会 ...

常规折弯机是啥样的,能否贴图哇

网友:
一种压板,占地面积小,液压压紧,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点评):
这是柴油泵吧

网友E: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设备来做,用折弯机来做吧,很普通的折弯没必要做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折弯的钣金件的厚度尺寸是多少?合页轴的受力肯定不够,可以加粗。我有个疑问,你最后的精度定位是 ...

因为怕损坏工件,所以下模间隙不能很大,大了会有相对位移对工件有摩擦。
增大合页轴,轴径的尺寸可想而知,大,难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规折弯机是啥样的,能否贴图哇

见18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具和工件不能有相对运动,旋转中心位置非常讲究,又是四面。有设计难度。

甚至考虑过2次成型的,考虑降低设备成本的同时会发生:1、对工件无伤无法保证;2、增加操作成本。所以还是考虑一次成型,在机构上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设备来做,用折弯机来做吧,很普通的折弯没必要做专机。

的确是这样。
目前想做:1是老板要求,2是当做乐趣琢磨琢磨,乐在其中。

网友F:
普通的折变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G:
这个钣金件,交给钣金厂来做,加工费也就至多10元一件,真值得去做这么个专用设备?如果你每年上10万件,那还值得去弄个压力机做模具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钣金件,交给钣金厂来做,加工费也就至多10元一件,真值得去做这么个专用设备?如果你每年上10万件,那 ...

这个加工费用,对于我们的成本核算是绝对通不过的。需加工的材料直至成品,价值并不高,只是量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加工费用,对于我们的成本核算是绝对通不过的。需加工的材料直至成品,价值并不高,只是量大。

晕了,10元是小批量的,给你计算下成本,激光下料,总切割米数3米,按加工费3元计算,精度0.1毫米,普通500瓦光纤一分钟可以切3块,一个小时150块,批量大的话这个加工费可以低至2元。如果用剪板机再切角落料,加工费也基本也得2元。2元落料的加工费无论你怎么弄都节省不了什么。剩下的就是4道折弯,正常零星加工1元一刀,加工费4元,批量大的,可以低至0.5元一刀,加工费2元。你费劲巴拉的做那么个设备,也至多就节省这2元,更何况你做这个设备加工成本也至少得1元吧。所以你节省来节省去也至多就节省一元,做这个设备,想达到实用效果怎么也得1万吧。所以自己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晕了,10元是小批量的,给你计算下成本,激光下料,总切割米数3米,按加工费3元计算,精度0.1毫米,普通5 ...

感谢你介绍折弯外协的行情,我们这需要折弯,但本地外协机加工能力不足,质量并不能保证,来回送料也麻烦。

如果我们一个活,5000件的话,我们自己做个设备,2万元的成本,将来我们还可以再用,是不是很合算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你介绍折弯外协的行情,我们这需要折弯,但本地外协机加工能力不足,质量并不能保证,来回送料也麻烦 ...

你这个设备仅仅是解决折弯问题,并不能解决落料问题。如果是用2万来解决折弯问题,我建议不如再填2万买台普通的折弯机吧。说实在的你那个机器2万做出来也不一定达到效果。实际你那个机器原理是翻边机,这个设备还有个别厂家在做,但基本被折弯机替代了,原因就是翻边质量太低。按照你那个思路做出来的机器,转轴哪里寿命不会超过1000件,等你实际做出这个东西,你的成本绝对远超你想象。

网友H:
做个简易模具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设备仅仅是解决折弯问题,并不能解决落料问题。如果是用2万来解决折弯问题,我建议不如再填2万买台 ...

谢谢您有经验的预见,轴这里的确是我现在考虑的关键,的确很难在方案中解决,除了材料和热工艺外,没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也觉得这不如专门的折弯设备。想实现一次成型节省成本还是考虑先做一个实验品,有改进空间再考虑是否继续,因为这个如果成功,经济效益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的折变就是这个原理!

考虑一次成型  这个板是需要4边同时折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个简易模具就行

嗯  是的

网友:
简易折弯生产周期长,尺寸不一致,效率低

网友:
模具效率高,尺寸一致

网友H:
给你的建议,根据产量与实际,选择一个实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你的建议,根据产量与实际,选择一个实用的方案

我们老板自己算过了,要做一个设备,在进行,谢谢

网友I:
有一种离轴转动机构,可以解决此问题,不知楼主可否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一种离轴转动机构,可以解决此问题,不知楼主可否听说过?

偏心机构常见也听说过,但您说的还不熟悉,请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心机构常见也听说过,但您说的还不熟悉,请指导。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a=page=1&page=1

火车车轮的联动机构,把其中一个轮轴取消,该车轮仍然是圆周运动,(不需要轴支撑),这就是离轴转动机构。
但需要两个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