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设计求助

楼主(2017-04-25):
       这是设计的外罩,在实际设计中(考虑到实际下料的问题),外罩内部的筋和窗户的翻边是一体画的还是分别画的,然后再配合一块的呢?知道的朋友请回复

网友:
要拆件的。

网友(点评):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否看到折弯设备,如果现场考察过,就全明白了;圆弧转弯处肯定是要拆得,具体的结构拆分建议你和折弯人员沟通确认,方案是比较灵活

网友:
当然要拆开做了,估计楼主用的是实体建模吧,钣金件建议使用钣金模块来建立模型。你这个需要做成几个钣金零件组装成上面这个样子的装配体。

网友:
尽量不要设计圆角

网友:
可以设计成倒边

网友:
圆边的加工有难度,加工后,手艺不好的话,很丑

网友:
钣金件最好完全用钣金模块来画,一般画不出来的就是加工不出来的,得考虑别的方法了

网友(2017-12-16):
分开画,加工后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