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产品,如何知道它的弧度或圆角的R?

楼主(2017-04-25):
         小弟刚开始做设计,要对这个产品做个治具,但这个产品的圆弧怎么测出来?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有的用R规!有内、外两种。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上投影仪
条件差一点的:量出这段圆弧的弦长和弦高,然后计算。
再不行,自己做样板比对

楼主:
是淘宝搜索  R规吗?

网友:
多测量几点,然后用样板靠。

网友:
有个笨法子,在画板上上比着画出弧度,然后计算出来

网友:
你这个比较大,用橡皮泥套样,然后投影橡皮泥就是了。

网友:
你想花多少钱放在测绘上?

网友:
找个样板靠一下就行

网友:
有专业的量具

网友:
万工显,三坐标都能测出

网友:
客户要个3D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