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出现致命错误,有没有什么方法双脚解决的

楼主(2017-04-25):
有关CAD出现致命错误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双脚解决的?

楼主:
CAD出现致命错误,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决的

CAD出现致命错误,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决的

网友A:
经常出现。一直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出现。一直不知道如何解决。。

我的也是, 重新装了也一样,换了几个版本还是一样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检查内存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内存状态。

如何检查?电脑内存没问题。

网友(点评):
内存不够自行关闭无对话

网友:
打开文件时出现那是版本问题,
平时出现格式问题占多数,
要是安装后出现,那是注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