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中如何设置±170°配合关系

楼主(2017-04-25):
最近在做图的时候,碰到一个配合关系,需要一旋转部件,需绕轴心,旋转范围为±170°,尝试了用高几配合,但没有效果,恳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高级配合-角度配合-上限正170°,下限负170°

网友:
楼上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配合-角度配合-上限正170°,下限负170°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