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反关节

楼主(2017-04-25):
遇到瓶颈~~~~

自制钣金折弯设备
目标材料:
1000×500×1的薄钢
成型:
960×460×20的盒子
设计要求:
夹板与料材不能有相对移动(以免划伤表面),尺寸精度在±1mm,一次成型,折弯圆角R≤2mm。
设计设备(工具)雏形:如图
目前遇到难点:要围绕折弯圆角轴心运动,夹紧的运动机构怎么设计?
原谅我用这个题目,我是想求助高人帮忙。

网友A:
翻转180度往下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转180度往下折

难以理解

网友(点评):
现在是从下往上折,这样,折的力是不稳定的浮力啊

网友(点评):
保证平台、上模、定位的前提下,你说的浮力在工业化器具面前可以忽略。上料怎么上呢?是否易于观察、安装、拆卸呢?您不是来给我开天眼的吧

网友B:
这个是明显的简单问题复杂化,就这个盒子,为什么要自制折弯设备?1毫米的精度,随便找个折弯机都能达到,怕有压痕,可以用无痕模具啊,或着垫膜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明显的简单问题复杂化,就这个盒子,为什么要自制折弯设备?1毫米的精度,随便找个折弯机都能达到, ...

需求量大,用折弯机恐怕要加很多人工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明显的简单问题复杂化,就这个盒子,为什么要自制折弯设备?1毫米的精度,随便找个折弯机都能达到, ...

你好,我在网上没查到无痕冲压(折弯)模具,请教能否给些相关资料,如果有材料构成就最好,谢谢。

网友(2017-07-13):
这个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