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下使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7-04-25):
在零下六十度的环境里,结构用件应考虑什么材料?传动要考虑哪些问题?有没有做过类似产品的,出来交流交流

网友A:
只零下60度.除了含锡的材料不可用,其余材料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B:
一般选择合金钢,材料不是最重要的
间隙才是最重要的。还有轴承。间隙要多做几次试验,这样选择的公差不交靠谱。轴承选精度要高一点,也要在结构上想点办法
低温到-60的确够地的,有必要吗?军工一般到-50已经很低了
还有就是高温有没有要求啊

网友C:
JB4727-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零下60度.除了含锡的材料不可用,其余材料应该没问题啊.

一般材料在低温下不是变脆吗?

网友(点评):
要变大家一致,选择二字也就无从谈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选择合金钢,材料不是最重要的
间隙才是最重要的。还有轴承。间隙要多做几次试验,这样选择的公差不交 ...

有没有具体的材料牌号?轴承倒是有现成的低温轴承,我按照要求公差配合就可以。其他的配合间隙,确实是个大问题,我是一点经验也没有,只能慢慢试了。
非常感谢您的经验分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JB4727-94

这个基本上都是压力容器用的锻件,我这里用的话,好像太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选择合金钢,材料不是最重要的
间隙才是最重要的。还有轴承。间隙要多做几次试验,这样选择的公差不交 ...

这边做的是极限环境模拟测试,零下60度是必须达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做的是极限环境模拟测试,零下60度是必须达到的

40Cr,印象是
-60,够低的
合金钢在零下40-50°,材料力学性能变化不大吧,就是合金铝也没有感觉啊。除非你的受力特别强

网友D:
这个可以看下ASTM介绍的,关于材料选型是很权威的。低碳钢在低温下会发生冷脆的,使用时一定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看下ASTM介绍的,关于材料选型是很权威的。低碳钢在低温下会发生冷脆的,使用时一定要注意。

ASTM 具体的标准号有吗?

网友(2018-08-20):
楼主,这个材料有没有选定,我这边也要做一台-40到90℃的设备,想请教下,结构件一般用什么材料,还有电机,传感器,气缸等的选型能不能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