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响声

楼主(2017-04-25):
最近冲床冲制时发出巨大的响声,仔细听了下不是模具的声音,请问大侠该怎么调节,是调滑轨吗?

网友:
冲头松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某一个零件松动或磨损严重,建议立即停机检查,冲床的威力可是巨大的,出现事故可是很严重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滑块调整垫松动吧.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滑块调整垫松动吧.查一下.

嗯,今天把导轨紧了下,一下子轻了好多,就是连续冲制的时候导轨会发热,是不是太紧了

网友B:
不要轻易动导轨 一般出厂调整好的 关系到冲床精度  你说的这种异响可能是滑块内的保险块破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轻易动导轨 一般出厂调整好的 关系到冲床精度  你说的这种异响可能是滑块内的保险块破裂

老板要动的,不动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今天把导轨紧了下,一下子轻了好多,就是连续冲制的时候导轨会发热,是不是太紧了

滑快磨伤了,找个钳工老手,修复一下吧。

网友:
潤滑油一定要加好,否則沖床導軌很容易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