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表面光泽 忽然变差

楼主(2017-04-25):
solidworks2014版本, 零件表面光泽 忽然变差,不知为什么?
新手请教,谢谢!

网友A:
1,realview(小金球)让你关了?工具——视图——显示——realview,
2,视图——显示——带边线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ealview(小金球)让你关了?工具——视图——显示——realview,
2,视图——显示——带边线上色

谢谢你的回复,似乎不可以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设置基本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