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密封怎么做?

楼主(2017-04-25):
      以前做了好几台这个东西,用不了多久密封就不行了,漏水。现在又要做几台送到印尼去,所以得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我又不怎么懂密封,所以请教大家这个密封怎么做。 轴是不锈钢,密封圈摩擦面粗糙度是3.2,丁晴橡胶。  这个装置跟转筒洗衣机差不多,我门用来染布的,里面是带网孔的转筒,外面还有一个固定的大桶。

网友A:
靠那个V型圈密封吗?上次有个帖子不是说这种油封只能防水用

网友(点评):
100度的水!直接说开水不就得了 哈哈,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不过我的是因为有杂质,轴容易磨损。。

网友B:
用旋转轴唇形密封圈密封

网友C:
密封面的粗糙度要高一些,3.2就跟锯一样,磨损就厉害;另外密封材料的压紧力要适当,10-20%的压缩量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别瞎扯20%的压缩量,那是O形圈

网友D:
我做过甩油机,径向都不行,后来改面端面O形+V形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E:
加密封数量。

网友F:
3.2太糙了,静密封一个O圈就可以了,动密封用骨架油封就行。

网友G: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详细的密封件选型应用,包括密封槽的尺寸等

网友H:
1.能不能改为径向密封?提高接触面粗糙度;
2.没有看见整体图,单看结构,感觉轴承布置不是很合理,旋转起来有偏摆,会加速磨损。为什么不把齿轮放在两轴承之间,减小悬臂长度,旋转起来更平稳?

网友:
可以用唇形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那个V型圈密封吗?上次有个帖子不是说这种油封只能防水用

就是防水的,固定桶里是将近100度的水。这种密封圈用一个月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旋转轴唇形密封圈密封

不知道效果好多少,我完全没这方面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封面的粗糙度要高一些,3.2就跟锯一样,磨损就厉害;另外密封材料的压紧力要适当,10-20%的压缩量就差不 ...

粗糙度是一个方面的问题,压缩量是按选型手册上推荐的。      还有我补充一点,桶里是100度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甩油机,径向都不行,后来改面端面O形+V形就可以了。

可以画个简图看看吗?   我这个装置桶里面是100度的水,你那个是油吗?油应该可以形成油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密封数量。

数量多,都是同步磨损的,感觉作用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太糙了,静密封一个O圈就可以了,动密封用骨架油封就行。

确实台粗糙。不知道骨架油封效果好不好,我完全没什么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械设计手册里有详细的密封件选型应用,包括密封槽的尺寸等

手册我大概看了,我心里也有几种方案。但是由于我以前完全没这方面经验,所以来论坛请教大家的看法,请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1.能不能改为径向密封?提高接触面粗糙度;
2.没有看见整体图,单看结构,感觉轴承布置不是很合理,旋转起 ...

粗糙度是个问题,下次一定改进。我也想过径向密封,用骨架油封或者填料。但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点评):
用骨架油封可以,磨损以后,有补偿。经典用法,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效果好多少,我完全没这方面的经验。

100度的水完全没有问题的。旋转轴的部分要最少达到1.6的粗糙度。可以看设计手册。里面有说怎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画个简图看看吗?   我这个装置桶里面是100度的水,你那个是油吗?油应该可以形成油膜

我的油温度更高,起码也得120度左右。
这样,你带着想法,去同现场师傅讨论一下就有戏了。

网友:
密封圈摩擦面太粗糙!摩擦面应该镀铬抛光!

网友I:
1.无论用哪种种密封圈,首先材都要用FKM, 因为耐高温;
2.无论用哪种密封圈表面精粗度都要提高,至少Ra1.6, 不然就算封住了,过段时间也是漏;
3. V字形密封圈是防尘用的, 或者有用在流体压力的时候才可以用, 比如活塞密封,
4.如果是静密封,或不常用的动密封可以用O型圈.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结构不利于保证轴与密封环固定座的同心度。如果同心度、粗糙度等能保证,材料用耐高温材料,用旋转轴用骨架密封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J:
用磁流体密封

网友(点评):
磁流体密封好像不可以和液体直接接触吧。

网友K:
骨架油封(丁晴橡胶的应该应付这个温度吧)
然后轴镀硬铬。
应付你这种没有杂质的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洗衣机啊。。
问题不是问题,我家孩子的洗衣机就是80度高温煮洗的   O(∩_∩)O哈哈~

网友:
和我们以前旋转部件类似的现象,VD密封圈不过旋转速度不高,我们是用来密封油脂的,后来磨损,全漏出来了。
相对解决的方法是做回形结构,上唇形密封,。还是会漏,不过时间久点

网友:
另外你旋转速快,一定有磨损,看看能不能做个方便更换的结构,唇形密封也只是我们当时采用的结构,与你们实际情况不同。
我们是每分钟一般120-200转,并且是S5工作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油温度更高,起码也得120度左右。
这样,你带着想法,去同现场师傅讨论一下就有戏了。

他们基本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无论用哪种种密封圈,首先材都要用FKM, 因为耐高温;
2.无论用哪种密封圈表面精粗度都要提高,至少Ra1.6,  ...

我这个动密封,无压力,转速慢,温度100度,但要不停地转

楼主:
引用 楼主:
粗糙度是个问题,下次一定改进。我也想过径向密封,用骨架油封或者填料。但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我现在有两种想法,一种方案是用骨架油封;另一种方案是用机械密封。骨架油封简单,结构紧凑,成本低,但我担心密封水效果不好,因为油和水毕竟不一样,机械密封好像很可靠,但是复杂些。我又完全没这方面的经验。    因为这个装置要一次性做好,没有实验的机会。所以拿不定注意。  我心里更倾向骨架油封,因为我这个装置基本没有压力,低速,温度100度,感觉骨架油封能行。 所以想听听大家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磁流体密封

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K:
骨架油封(丁晴橡胶的应该应付这个温度吧)
然后轴镀硬铬。
应付你这种没有杂质的应该没啥问题吧

你也不太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两种想法,一种方案是用骨架油封;另一种方案是用机械密封。骨架油封简单,结构紧凑,成本低,但 ...

机械密封还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L:
骨架油封,见过发动机的前后油封吗?按照那个做,应该没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他们基本不懂

楼主,不光是他们不懂,这个论坛的人也基本不懂。
首先,热水适合的是部分改性丁腈,氢化丁腈和三无乙丙,居然还有人推荐氟橡胶,如果是四丙胶还行,材料上大部分人就一无所知。
其次,你选的V形圈是能防水,但是防的是雨水、溅水,与浸没流体完全不同,所以必然完蛋。

你的选型要看成本和维护,可以选盘根、带外唇的旋转油封,旋转唇形圈等。

网友:
用油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骨架油封,见过发动机的前后油封吗?按照那个做,应该没问题

发动机是封水吗?我这个可是水哦。水和油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不光是他们不懂,这个论坛的人也基本不懂。
首先,热水适合的是部分改性丁腈,氢化丁腈和三无乙丙 ...

设计上可以不计成本,免维护最好

网友N:
直接拿来主义,机械密封。不用考虑轴。只管换机械密封,图便宜,机电市场大把。图质量,国内有专业做机械密封的。接触过两端算一套机封,比设备贵几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直接拿来主义,机械密封。不用考虑轴。只管换机械密封,图便宜,机电市场大把。图质量,国内有专业做机械密 ...

我准备用高水基盘根,你觉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不光是他们不懂,这个论坛的人也基本不懂。
首先,热水适合的是部分改性丁腈,氢化丁腈和三无乙丙 ...

      我之前回复你了一段,可能提及了某人,但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也没有侮辱谁,管理不让发出来。难道还兴文字狱吗?有点感慨,又可笑。      下面的文字与我之前写的意思差不多,只不过没提及某人名字。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digest%26digest%3D1,我参考了这个帖子里大侠的方案,但是我没找到浸油墨树脂盘根这种东西,问供应商说高水基盘根和它差不多,是石墨和油脂编织物。但是我这个结构在填料的地方不是很好保证同心度,不知道影响大不大。另外填料的应该注意些什么,你或许能给点建议

网友(点评):
盘根,是很古老的东西,需要定期维护,不然密封效果下降,比较简单的是根据速度选择一款橡胶密封。

网友:
引用 网友N:
直接拿来主义,机械密封。不用考虑轴。只管换机械密封,图便宜,机电市场大把。图质量,国内有专业做机械密 ...

盘根最经济,但是轴上要改动,加轴套,盘根和轴套磨,轴套必须能更换。

网友:
这里需要一些参数,转速、压强、温度、酸碱性、介质。

网友:
这里需要定制化密封结构,因为是100℃的水,所以密封材料也要有要求。有需要可以跟我联系13810345626。QQ3361215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回复你了一段,可能提及了某人,但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也没有侮辱谁,管理不让发出来。难道还 ...

是否要盘根是要看你对渗漏的要求来定的,盘根固有属性就是要漏的,只是多少问题。而且改动也不小。

网友:
如果密封面的粗糙度不提高,盘根根本用不住,环境温度100℃,普通橡胶密封件也是用不成的,选机械密封吧,安装平面增加几道迷宫密封怎么样。

网友(2017-06-27):
引用 楼主:
就是防水的,固定桶里是将近100度的水。这种密封圈用一个月就不行了

你这不是油封,是防尘环。起不到防水作用,另外高温一定用硅胶的。

网友(2018-06-21):
楼主密封问题有么有解决,有相似工况的,因设备老化机械密封泄漏,轴偏摆幅度大的,可以找我,专业做旋转密封,电话18061243789